关于乳化油的几个疑问

楼主(2007-11-22):
好像乳化油分了几种型号,不知有什么区别?

乳化油和水的混合比例应该是多少?

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没人知道吗?

是不是比例不正确容易造成机床生锈?

网友:
一般的是3%-7%,
不同的加工比例不一样,
你具体的说一下
我给你推荐一下
要求不严的话一般都是5%左右

楼主:
主要是希望能防锈,另外,我主要加工的材料是铝合金,其次是45#钢和铜。

网友:
是车?铣?磨?电火花?

楼主:
是车和铣。

网友:
车、铣   精度要求高不高???
一般的加工:4-6%
难加工或精度要求高:10-15%。。

楼主:
车床加工的时候,有些零件精度要求高。

网友:
建议用SHELL的SITALA CE 3402水溶性金属加工液
是一种优质的水溶性金属加工液,有大量的添加剂,具有良好的润滑性、防锈性、稳定性和抑菌性,在软水中具有良好的抗泡性。适合钢、铝合金、铸铁等加工,中到重负荷的通用加工。。。
推荐浓度6-10%!!!

网友:
可以买个折光仪,一个月或一周检测一次,把浓度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就ok !!!!!!!!

另,,切削掖的配比浓度随加工工艺、水的硬度、工件精度要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切记,,配比的时候一定要将浓缩掖加到水中,不可将水加到浓缩掖中,

楼主:
谢谢,不知这样加工液广州这边有卖吗?

网友:
可以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