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跳动和攒动的测量---求助

楼主(2007-11-22):
条件:一标准棒料,一标准钢球,一百分表;请各位大虾给出测量步骤和方法,谢谢。

网友:
虽然我不是很有经验,但是觉得百分表似乎不行。以我们这里的630数控车为例,主轴跳动和窜动一般在0.003-0.005

方法的话,我说点不成熟的意见(最近我就是这么搞的,不知道人家专业人士到底怎么搞)

测跳动:
1, 把表座吸在靠近车头的地方,最好要结实点,不要有晃动;
2, 把表头搭在车头上,如果测轴向跳动,就搭在外径的位置(卡盘上面)
3, 用手拨动卡盘,读取千分表跳动的最大值

如果测窜动,把表头搭在卡盘端面上,分别在卡盘前面和主轴后面用力顶主轴,看千分表的跳动情况。觉得

网友:
1:在主轴锥孔中插入检验棒,沿轴向加力F,大小约1/2~1倍主轴重量。
2:在检验棒中心孔内放一钢球,将百分表固定在溜板上使百分表测量头水平顶向钢球,慢速旋转主轴一周,百分表读数最大差值既主轴的轴向窜动。
3:将百分表测量头顶在轴肩支撑面边缘处,旋转主轴一周,每隔90度侧一次,其最大值即主轴轴肩支撑面的跳动值。
4:将百分表测量头顶在主轴定位锥面上,旋转主轴一周,其最大值即主轴的经向跳动。

网友:
合格证上有详细的检查方法。

网友: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上和三楼的做法一样,不过我们用的不是百分表而是千分表,这样从表上读出的数要准确些。

网友:
二楼的测量值高了点吧,楼主还是看一下机床说明书哦

网友:
机床上面附带的说明书上有,也有国标,机床检验通则

网友(2009-05-13):
同意三楼啊,呵呵

网友:
三楼是对的.

网友:
我也同意三楼的看法。

网友:
感觉三楼的不错

网友:
用检验芯棒。。。标准的机床检具哦,用三楼的方法,
但是有一个疑问。。。钢球怎么放在检验棒中心的啊?原来做的时候好像是用黄油沾上的,不知道对不对。。。
另外 一楼说   在主轴锥孔中插入检验棒,沿轴向加力F,大小约1/2~1倍主轴重量。   没理解,能在表述清楚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