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双作用电磁铁?

楼主(2007-11-22):
是不是普通换向阀中那种一边一个线圈那种?

网友:
应该是的!但是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呢?

网友:
不是,应该是那种可以根据输入电流的极性改变输出力的方向

楼主:

谢谢贝贝!你们的知识真是太丰富了,还得向你们学习!

网友:
双作用电磁铁是区别于单作用电磁铁的,如下图

网友(2009-12-28):
我正学习,谢谢指导

网友:
双作用电磁铁就是有两个电磁铁,单作用的只有一个,双作用的一般是三位的,会有一个中位机能.单作用的一般是两位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