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定主轴转速和切削进给速度F?

楼主(2007-11-22):
如何设定主轴转速和切削进给速度F?

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
根据刀片的线速度(买的刀片盒子上有应该注明有这个东西)和工件的大小来设定主轴转速。有一个公式可以计算出来。

转速S=(V线速度乘以1000)再除以(圆周率乘以D工件直径)

一般都遵循这个公式,但是很多老师傅一看就知道给多少,那个就是做的时间长了经验啦。

F怎么给?我认为要看机床的主轴功率和刀片的好坏,另外你需要做的是精加工还是粗加工了,精的给小点,粗的就大点。

另外F还分你编程时的单位,两种  每转进给还是每分进给,千万不要搞错哦。机床默认是每转进给。

网友:
有没有在详细点的了
告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查机加工工艺手册方面的书,这个跟材料,刀具,精度,切削液,装夹,机床刚性都有关。参考书籍,结合自己实际,总结经验。也可以询问合格的刀具供应商,他们会有些好的建议

网友:
这个当然是看自己的实际加工情况了
F值还要考虑R
注意:有的床子默认分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