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谁能做,如图

楼主(2007-11-22):
我公司有这镜面不锈钢产品要做,不知论坛里东莞附近的朋友有没人可以做的,报个价联系我。

网友:
有点难度~~
主要是工艺和材质问题~~一定要四边折起然后一边焊接?材料多厚?
关注~~~~

网友:
关注中,呵呵,不知具体的作用,不好工艺定论,再就是太大,一般人不想尝试

楼主:
刘畅说得对,要四边折起然后一边焊接,厚度1.2mm左右,是用来做装饰盆的,就是压那个花纹我没了解到哪里可以做

网友:
为什么非要四边折起焊接一边,怎么不四边都焊接呢,那样要会降低点难度。
你那个压花部分有多高?我估计你要用316L的材料,这样会有利于压花

楼主:
我是菜鸟啦,其实四边焊接是可以的,只是我担心焊时受热会变形,因为是镜面亮光的,有一点变形就很明显啦!你确实很专业,向你学习了,但我还没找到可以做的地方耶

网友(2007-12-27):
我是做钣金的

把三D发过来给我
我看看也许我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