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Z2等级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7-11-23):
轴承Z2等级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双面密封

网友:
XXXXXX-2Z表示双面密封,
Z2应该是代表轴承的游隙是二组的,也就是比普通的偏小.

网友A:
-2Z  (轴承后置代号)两面带防尘盖;
轴承精度等级一般用P2
游隙组别用C2;(各种标准没有用Z2表示的)
Z2  轴承振动加速度级极值2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Z  (轴承后置代号)两面带防尘盖;
轴承精度等级一般用P2
游隙组别用C2;(各种标准没有用Z2表示的)
Z2  轴承振动加速度级极值2组

在哪可以找到资料啊?

楼主:
谢谢LGLVZHIYONG
我找到了,JB/T 7047-1999

网友:
Z2  轴承振动加速度(也是常说的噪音))值第2组
单个轴承的的振动(加速度)有Z1,Z2,Z3,Z4,振动值由Z1---Z4逐渐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