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旋塞阀的锥面设备---请教

楼主(2007-11-23):
现老总给我一个任务,让我采购一套加工旋塞阀的专用机床,有同行知道现在加工这个阀体和阀芯的新设备吗?
  -  我们现使用的是普通式液压车床,加工精度不好,我考察过一台湾公司,他们使用的是进口设备,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很好,但是此设备是他公司自行设计,不对外

  -  要求加工精度较高,密封锥面要求接触面积大于85%

  -  最好是专用机床,进口和国产设备都可以,设备价格不是问题

网友:
浙江玉环到处是生产这样小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的都有。他们那里是阀门之乡,干小件很精到。可以从网上查一下。大厂一般不会伺候你的。
你的件很难干。锥面要求接触面积大于90%。稳定保证很不容易。

网友:
此锥面可以用精铰刀加工,
但刀具质量一定要好

楼主:
不能使用精铰刀,有震纹,只能使用镗孔工艺...

网友:
铰刀不行,肯定有震纹,我以前就碰到过。但是精镗0.4估计达不到,楼主有没有试过粗、精加工后采用磨削加工呢,我们做过类似的东西,都是采用内磨完成的,孔径比你这个还要小,4-5左右,磨头转速要达到70000-80000/min,不然线速度太低,达不到光洁度要求的,如果弄出来个别的密封效果不好,可以采用配对对研解决,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锥面接触大于85%,你的技术人员要根据此项指标计算圆度误差、素线直线度误差、锥度误差分别要控制在多少以内才可以满足要求,然后根据这样的加工要求招标机床,招标的时候直接标明机床加工时必须要达到的圆度误差、素线直线度误差、锥度误差(这几个误差数值当然要压缩一定比例),而且要配备专用的 量仪检具(这一部分也可以你们自己单独配备)

网友:
我们这里喷油嘴针阀体里面也有个锥面,用的成型磨。
这个件加工尺寸精度不高,但粗糙度要求高,是否可以考虑抛光?

网友:
现在楼主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有没有专用机床,进口和国产设备都可以,如果各位大侠有资料,请伸出援助之手。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分析,现国内生产这种燃气具阀体很多厂家,对于这个锥面加工的确需用一种好的设备,我们年生产量可达100万只,工艺和设备我认为不好,现使用的设备为液压车床加以金钢石车刀来精加工这个锥面,最后研磨,但是合格率只有95%,所以我想一种精密专机来加工,较为好些,加工精度稳定,这样我就不会采用多次的气密性去测试.

我在台湾企业见过有这种专机设备,是日本制造的,但是我想我们国内这么大的市场,国内的高精密设备也有很大突破,我相信有厂家生产这种设备.

网友:
我们公司生产的旋塞阀全是人工单配,效率不高

网友(2009-01-07):
亮剑对玉环很了解?呵呵

   看来玉环蛮出名的哈,我就是呆玉环岛上面的

网友:
帮顶一下吧.希望有能力的朋友帮助一下.

网友(2009-02-12):
贴个DWG档,兼工艺说明,或许我能帮到你!

网友(2009-08-22):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倒低``谁有`这种设备`???????

网友:
来学习一下,俺还真老土。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现在``找到未呢????楼主``可否与我``联系一下`??????

网友(2010-11-14):
高薪聘燃气阀体CNC精车师傅
你好
    因公司发展需要,急聘燃气阀体CNC精车师傅
    能独立调控CNC,懂编程,懂操作,懂对刀,有责任心,有三年CNC工作经验以上

    (有燃气具旋塞阀阀芯锥度精车,熟悉铝铜材料车削及精度检验相关经验的,能帮助本公司稳定产品精度及质量的,优先考虑,高薪录用)

广东顺德   电话:13450873733 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