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马:活接头螺纹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1-23):
在DIN11850中,活接头螺纹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例如70X1/6,(70是螺纹大径,单位mm,1/6螺距,单位英寸,对吗)螺纹采用的是什么标准呢?谢谢了。

网友:
wdhpump社友您好!
您理解的意思大致是对的,但是1/6表示的是表示每英寸6齿,折螺距为4.233mm。而螺纹则采用DIN 404标准。
请看附页。
(今天特别忙,到现在才复,对不起)

楼主:
回老马

一早上班来就看到了你的回帖,深表感谢!
再有,第一个图片看不清楚,放大后就更模糊了,空闲时烦请重新发一下好吗?
谢谢了!

网友:
我将它转换为PDF格式吧,看是否好一点!
对了,鬼狼社友发了DIN1~500的标准,里面有DIN405全套资料。
另外我也发了一套完整的DIN11850的管件书上来了,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6730&extra=page%3D2&frameon=no

网友:
老马,元帅,想起了马大帅呵呵呵,刚好请教一下:有朋友咨询说螺纹精度标注GH-16,不懂什么意思,大帅帮个忙解释一下

网友:
扬天测量友好!
您指的是这里谈的活接螺纹吗?还是别的螺纹?如果是普通米制螺纹,G表示内螺纹基本偏差(EI)为正值,H表示内螺纹基本偏差(EI)为零。

网友:
我觉得是标准的连接螺纹 1 1/8--7 ,按您说的应该是每英寸7牙,但是咨询我的那个人说精度是GH-16,我不理解,所以请教

网友:
您最好看看他的标注,螺纹的公差标注要么是G,要么是H,我把螺纹公差的资料给您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估计是她搞错了。一个阿里巴巴上的朋友想接别人的订单又搞不清楚。再次感谢

网友(2008-12-07):
谢啦   学到;了很多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