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自动上料步距太大---请教

楼主(2007-11-23):
请教冲床自动上料问题,冲床自动上料步距太大,2200和650,750,850,950,250。(冲床不连续冲)采用什么装置上料?请指点迷津

楼主:
用数控自动上料

用NC數控送料機,最長可以3000mm

网友:
小步距的实现自动,大步距的用自动,对于赏常规冲压意义不大,如果一定要的话,这么大的工件要实现生产线自动化,用机械手的较多

网友:
伺服电机+输送辊+编码器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谢谢楼上二位谢谢楼上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