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怎么改善加工性?什么材料能替代?

楼主(2007-11-23):
GCr15怎么改善加工性?什么材料能替代?

网友:
请高手帮忙

二型电量标准、三型电量标准是什么

网友:
GCr15是轴承钢,可以采用球化退火改善加工性,
采用材料替代时要考虑使用所需的性能。

网友:
降低一个标准确,GCr9,或者用SKD11,都可以但其淬火后硬度降低,GCr15淬火后最高能达到HRC58度,耐磨性能突出,楼主最好是改变加工工艺为好,不然机械做好后,备件要做一大堆留着替换。。

网友(2013-01-18):
45#钢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