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的齿轮箱中,齿轮的主要失效形式是什么?

楼主(2007-11-23):
请教各位高手,风机中齿轮箱中齿轮的主要失效形式是什么?
风机中使用的是加速还是减速器,风机(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的寿命大概是多少?

网友(2008-09-26):
风机的齿轮箱有好几种,增速的是发电机和叶片中间的齿轮箱,减速的是偏航和变浆.
一般增速的齿轮箱很容易坏,主要失效形式是早期点蚀.
偏航和变浆一般是不会坏的,以为用的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