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316L的不锈钢用什么刀具好,哪里买?

楼主(2007-11-23):
各位师傅:
车316L的不锈钢用什么刀具为好?哪里可买?
谢谢!
谢谢。

网友:
卖刀具的地方一般都有专门的针对不锈钢的刀具.

楼主:
可是我买了好多种都不是很好用...(是YT15)稍微好点.
想请朋友再介绍几种...

网友A:
楼主:不锈钢中钛与YT类硬质合金中的钛产生亲和作用,切屑容易把合金中的钛带走,使刀具磨损加剧,你选用YG或YW刀具加工不锈钢加工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锈钢中钛与YT类硬质合金中的钛产生亲和作用,切屑容易把合金中的钛带走,使刀具磨损加剧,你选用YG或YW刀具加工不锈钢加工效果很好。

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2010-05-03):
不锈钢加工各家都有啊

网友:
YG8加工不锈钢效果不错!

网友(2010-07-06):
机械刀用  TNMG160408-SF JC8015 黛杰的,专门加工不锈钢
焊接刀用  YC45
祝你们工作顺利
QQ214175921

网友:
LS的说的不错,黛杰的JC8015确实在很多情况下很好用,线速度比较高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