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滚子圆柱滚子轴承 100℃ 时,滚子、内圈、外圈涨大比例---请教

楼主(2007-11-23):
请教    满滚子圆柱滚子轴承 100℃ 时,滚子、内圈、外圈涨大比例!
当然以成套的设计方法当然是最好的了!
谢谢!

网友:
你所要的数据应该是非常敏感的,外方厂家不会提供,国内厂家一般是不关心.
不过一般的应用工况是没有必要需要这种数据的.
我只遇到过一次,主机厂要求轴承在-140度工作,并且要求尺寸的变化公差,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建议你从游隙的角度选,或者咨询外方.象SKF,FAG都提供轴承在不同温度下的运行计算.但是只会给你结果能用或不能用.

网友(2007-12-31):
正常轴承得使用温度应该在125度以下,100度不高阿,如果实在不行,那就订购*/so或*/s1的轴承.

网友:
这方面的数据基本上没有,不过100度不高,不会影响轴承的性能,简单的方法就是加热实测一下!

网友:
把轴承放到油中,加热到100℃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