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资料转载

楼主(2007-11-23):
一、增量测量系统的调整

调整各轴测量系统,在MD34090中输入参考点偏置,使电机转动到需要的地方。

二、绝对值测量系统的调整

1
、设MD34200ENC_REEP_MODE 0并由“NCK复位激活。(ENC_REEP_MODE=0表明轴的实际值被设定一次)

2
、在JOG方式下手动将轴移动到已知位置。

3
、在MD 34100:REEP_SET_POS中输入所到位置的实际值,这个值可以是预定结构的数值(如固定停止点)或由测量装置测得。

4
、把MD34210:ENC_REEP_STATE设为1,为了激活了调整功能

5
复位以激活修改的MD

6
、转换到JOG_REF方式.

7
、通过按正方向键(MD34010=0)或负方向键(MD34010=1)使当前的偏置值输入到MD34090REEP_MOVE_DIST_CORR中且MD34210:ENC_REEP_STATE变为“2”(轴已调整)

8
、退出JOG_REF,本轴的调整完成

带距离编码的测量系统的调整如下:

一、移动通过两个参考点标记从而实现同步;

二、移动一个固定的目标点。

MD 34330:STOP_AT_ABS_MARKER
(长度测量系统不带目标点)

MD 34100:REFP_SET_POS
(目标位置)

三、绝对位置的确定

MD 34090:REFP_MOVE_DIST_CORR
(参考点绝对偏置值)

MD 343210:ENC_INVERS
(长度测量系统——机床系统反方向)

带距离编码的光栅要设置如下参数:

MD34200=3/8
编码器类型

MD34000
不使用进给轴回参考点减速信号

MD34300
直线光栅参考点栅格距离 (海德汉距离编码光栅20mm

MD34090
参考点/绝对位置偏置量

MD34310
光栅尺信号节距 不同型号的尺不一样

MD34320
线性测量系统与机床系统同/

MD34330 0
无目标点; 1 目标点

MD34100
目标点位置

MD34040
寻找标志点速度

MD34070
到达目标点速度

接地保护系统一些认识
引用 网友A:

对接地保护系统一些认识,请多指教:

关于接地方方法

1 接地分两种:保护和屏蔽

2 保护地:机柜都是这里面的。比如说,机柜里面一般有个地方没有漆,然后用导线连出来,这就是机柜本体接地。电源里面的地线(就是黄绿相间的)也是这个作用。它的作用是防止机柜带电。

3 保护地一般是电器专业来做的

4 电源地线。这个线,一般通过电源来路,回到了变压器中心线,然后入地。有些地方,这个和保护地是一个,有些地方不是一个。

5 屏蔽接地:这一般叫做仪表地线。要注意的是,仪表地线在连接过程中,要防止和电器/保护接地相互接触,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6 使用屏蔽电缆的时候,要使用单端接地,在现场一段不要将屏蔽线接地,要注意清理干净。在主控室,将几根电缆的屏蔽线编辫子,然后接到机柜的屏蔽接地端子上。(好的机柜都有接地铜条,而且是和机柜绝缘的)

7 机柜的屏蔽接地端子和仪表屏蔽接地相连接,这样就可以了

一般规定在控制中心实行以点接地,接地电阻为1欧,做不到就为4欧,先将各种不同的线路的接地线汇集到专门的接地点上。再将所有的接地点接到总结地点上,对各现场接地规定,模拟地,数字地低压电源地线各自集中,再与现场信号接地点连接,最后接到电缆屏蔽上,高压电源地与保护地连接后接地,接地电阻4欧,两种现场接地点绝缘,绝缘电阻应当按照传感器的要求规定,但必须大于0.5兆欧。也就是说信号回路单端接地,现场保护地有作为信号地的前置接地保护,防止由于感应电压将现场地击穿。如果两端接地则会形成感应环路,会感应出干扰信号,弄巧成拙。如果觉得不放心可在现场地与现场保护地间接氧化锌压敏电阻浪涌吸收器,电压等级小于传感器能承受的最高电压,一般不要超过24伏的供电电压。

屏蔽有两重含义,电磁屏蔽和静电屏蔽,分别指磁路和电路的屏蔽。通常的铜网屏蔽线对磁路是没有作用的,所以只考虑电干扰的屏蔽,也就是静电屏蔽。这时屏蔽层一定要接地(磁路屏蔽时不用接地)。原理基本是这样的:干扰源和接收端等效成电容的两极。一边有电压波动会通过电容感应到另一端。插入接地的中间层(就是屏蔽层)破坏此等效电容,从而切断干扰通路。注意接地时要接到你要保护的信号的地上,而且只能在屏蔽层的一端接,否则两边电势不等时会有很大的电流(地电流环路)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