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砂轮的修整---请教

楼主(2007-11-23):
欢迎大家讨论一下CBN砂轮的修整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谢谢。

网友(2008-02-04):
  我不知道,我顺便问一下,CBN的砂轮修正时使用什么修整工具?没见过……估计是用另外一个旋转的绿炭化硅砂轮来修整的

网友:
1、采用AE控制修正量,1~3um/次
2、采用金刚滚轮,注意速比及方向

楼主:
3楼的对CBN修整还是了解的,请问大侠是用户还是制造商?
用AE能灵敏检测到正常修整时的信号吗?还是先逆修找位置然后进入正常修整?
速比和方向对磨削质量和砂轮的耐用度具体的影响能谈谈吗?你使用的速比是多少?磨削质量和耐用度如何?
金刚轮上的金刚石的分布数据和修整的几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何?

网友:
请教!

直径100长度500的轴打顶尖孔有哪些方法?

网友:
楼上的你可以自己发个帖子请教啊,你在这请教估计没几个人能看见。

网友A(2011-03-25):
绿碳化硅砂轮修整一次要多久?30min?

网友B:
CBN磨硬质合金效率高吗?

网友:
我多少知道点,工厂用的工人在磁盘上吸一块铁板,打开走刀,反复修磨直到磨得面没颤纹,光洁度好了为止。

网友(2011-11-12):
可以用45#钢在上面反复磨,这样砂轮自然就修平了,记住进刀量少些.

网友(2013-09-16):
也许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到底怎么样才叫修好了,

网友(2014-07-29):
引用 网友A:
绿碳化硅砂轮修整一次要多久?30min?

差不多吧,

网友(2014-12-06):
最好用钼块,再次用铜块,还可以用不锈钢,45钢效果都不及以上

网友(2015-01-06):
引用 网友B:
CBN磨硬质合金效率高吗?

CBN砂轮用来加工模具钢、工具钢等硬而韧的材料,金刚石砂轮用来加工硬质合金、玻璃、陶瓷等硬而脆的材料。

网友(2015-07-21):
这么好的帖子,没有回复,普通的就用碳化硅砂轮和软钢对磨,钼块估计是在平面磨上。

网友(2019-06-19):
用金刚滚轮修过CBN砂轮,修磨量有0.01   0.002   0.003  ,感觉在磨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