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51单片机开发板原理图,谁能解释矩阵键盘的原理?

楼主(2007-11-23):
最近买了块开发板学习单片机,以下是电路原理图。不明白上面的4×4矩阵键盘(电路图最左上角)的编码原理。键盘的8条引线直接与p1.0^p1.7相连,疑惑的是即使按下任意按键也在p1口上读不到任何电平啊?
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都不感兴趣啊?
陡然间若有所悟,课本上给的矩阵键盘的例子用到了集成芯片。这一例却什么也没有用。
咤看来不明白,但想到可以给p1.0^p1.3扫描高电平。然后读p1.4^p1.7引脚,这样就可判断是哪个键按下了。
这种方案很简单

网友:
单片机的书上有很多介绍啊
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2009-10-16):
一行一行的扫描哈

网友:
现在明白了吧,不明白的话我解释解释,我对这一块比较熟悉

网友(2010-06-17):
不理解行扫描法和线反转法

网友:
晕,好难懂的东西~~~~

网友:
不懂这个学习了啊,学无止境!!!

网友(2011-06-27):
我接触过一种键盘,就是行线全输出为0,列线为1,先读I/O电平判断有无键按下,确定有键按下后就会逐行扫描来确定具体是哪个键被按下了,

网友(2011-08-13):
我也刚学,来看看

网友(2013-04-18):
矩阵键盘是行列线分布的,按键后接通,会改变电平为“0”或“1”,就像x、y坐标确定点一样,就能够定位按下键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