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表面淬火零件在通用机床上怎么加工?

楼主(2007-11-23):
现有一种45#钢零件,外形是520×520的四方,厚度为170(单位均为mm),内孔尺寸是Φ70(0~+0.03) ,内孔表面粗糙度要求加工后Ra0.8,现在内孔表面经过高频淬火后硬度为HRC42~45,请教高手在通用机床上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工这种淬硬零件以达到尺寸及表面粗糙度要求?(特别说明:我厂没有大型内圆磨床,现有磨床只能加工回转直径320mm以下的,请问有没有什么其它比较经济合理的方法能做到)

网友:
内孔表面淬火零件在通用机床上怎么加工

设计制作砂轮磨头,利用刀架移动进给.砂轮:白刚玉,60粒度

网友:
我公司加工工件高频淬火后硬度为HRC45-50,淬火后精加工使用数控机床,使用的刀片型号是日本三菱刀片:WNMG080404VP15TF,表面粗糙度能达到楼主要求,楼主可试试。

网友:
同意三楼,不过用普通车床也能实现,我们用的是东芝的陶瓷刀片,LX11,出来的光洁度和磨的差不多,至少可达0.4,刀具我们用的是三角型的可以用6刃(这个需要经验积累),你这个工件单刃可以镗到40件以上仍能保证光洁度。另外技术好的车工直接磨刀车出来也不错,可以用细砂纸绕在杆子上砂光一下,很有效率,精度也不错

刀杆价格大约在250左右,刀片国内的价格在60块左右1片,比较难找。用的时候按刀片商提供的参数车,初次使用建议车个40件换刃,否则可能用不到6刃。陶瓷刀片不要夹的过紧,易裂,用内六角的短头拧紧就好了

2楼的也是可操作的方案

网友(2011-10-27):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435淬火钢加工与刀具选择

网友(2012-04-11):
如果你的床子不是太旧的话,用陶瓷刀片应该可能搞定

网友:
45号啊   直接上车床吧  刀具自己选哈    络12锰钒  热处理62    我都干过    我用的726刀片
或者加电机用金刚石千叶片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