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旋转接头---求助

楼主(2007-11-24):
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小弟一下,小弟现在要做一个旋转接头,型号是AVIT的DGA-DN65,材质是不锈钢的,压力可否达到320公斤?  因为他样本上写的只有200公斤,是不是可以通过增加壁厚来提高压力?

网友:
可以增加壁厚,但是同时要考虑联接部分的强度。

楼主:
我现在没有图纸,只不过是客户提出要求要用不锈钢的材料还要达到320公斤的压力,因为看国外样本上写的好象只有200公斤的压力,我们以前做的也只有样本上的压力,没有现在要求的这么高,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高手,用增加壁厚的方法可否达到这个压力,另外介质应该用的是液压油,转速也不高的因为是摆动,

网友(2009-05-09):
我感觉最主要还是密封件的选择

网友(2010-07-02):
同意楼上得,对     不过也要增加壁厚

网友(2018-08-04):
我是旋转接头厂家   只是增加壁厚市不可以的,还需要更换密封件,毕竟是高压320公斤压力。

网友(2019-08-15):
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可以模拟工况,设计合理构,如需要咨询请加QQ145710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