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B -铁姆肯轴承---请教

楼主(2007-11-24):
TWB -铁姆肯轴承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TWB -铁姆肯轴承
他们生产 滚针保持架组件吗

现在我开发的几款曲轴
客户指定要用进口轴承

滚针保持架组件
见下面附件

熟悉的朋友帮我打听一下

楼主:
各位大侠
有没有熟悉TWB的

网友:
铁母肯以锥轴承见长。
你要买进口的保持架,可以选ina的啊,我买过,肯定有。

网友:
INA的滚针是很好的,TWB也有滚针这块,不过以前我没卖过,但是这两个品牌我都做的。

网友:
如果购买量比较大的话,可以和其公司刘云忠联系洽谈。电话:13382880037.

楼主:
你好
相见不如思念
大侠
你以前和刘总联系过吗??

楼主:
各位大侠
上面的3款轴承
现在只有那黑色的没有找到
他的型号K20X26X13,普通M型
发谁有啊
最好是进口的
国内的也可可以

网友(2008-01-15):
铁姆肯好像是擅长于做轴承修复,对于轴承的制作偶就不是太清楚了。
因为我们请他们修过轴承,而且在江苏有工厂的。

网友:
你说的滚针是TWB,无锡TIMKEN,原来的无锡托林顿.
可以直接找TIMKEN上海办.

网友:
TWB好像是Timken的子公司,价格和质量都不一样的,主要瞄准中档市场。

网友:
楼主的图片应该是冲压外圈的滚针轴承,与实体外圈滚针轴承相比.它有什么优点?

网友:
冲压滚针相比实体圈的优点:

1 成本降低。
2 设计空间限制的情况下,冲压圈比实体圈更适合。
3 安装时不用考虑轴向挡肩。

网友(2008-10-29):
TWB叫做江苏帝达贝是TIMKEN的全资子公司!!工厂在无锡!

网友:
我们用的就是铁姆肯的 蛮好的

网友:
楼上的大侠是什么公司的?我们集团公司生产TIMKEN,TORRINGTON,TWB几个品牌的轴承

网友(2008-12-29):
楼主的产品是美国托林顿的英制产品。可以通过铁姆肯经销商来寻,TWB现在只生产公制产品,且不生产滚针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