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块打火要不要紧,是丝松,还是该换了

楼主(2007-11-24):
请教,导电块打火要不要紧,什么原因,是丝松,还是该换了。
谢谢。

网友:
极限思维大侠你好

导电块打火?什么设备上的导电块?呵呵。。。。

如是线切割机床上的导电块打火丝松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情况是1.导电块磨损(出现线沟)应更换接触面或更换导电块,2.导电块上有污迹,清洗导电块即可解决问题。

楼主:
线切割上的,谢谢楼上的

网友:
清洗导电块,

网友:
大家买导电块有没有牌子推荐

网友(2009-03-18):
如果是切割 铝等 比较软的材料的时候 打火现象是正常的  铝很容易粘在丝上造成导电  切铝是比较费导电块的

网友:
一般切软的材料的时候都选用铜丝  因为他的导电率很好   钼丝适合切钢件等比较硬的材料

网友:
把导电块适当垫高点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