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 --- [讨论]

楼主(2007-11-24):
直线电机是一种将电能直接转换成直线运动机械能,而不需要任何中间转换机构的传动装置。它可以看成是一台旋转电机按径向剖开,并展成平面而成,如图所示

由定子演变而来的一侧称为初级,由转子演变而来的一侧称为次级。在实际应用时,将初级和次级制造成不同的长度,以保证在所需行程范围内初级与次级之间的耦合保持不变。直线电机可以是短初级长次级,也可以是长初级短次级。考虑到制造成本、运行费用,目前一般均采用短初级长次级。
       直线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旋转电动机相似。以直线感应电动机为例:当初级绕组通入交流电源时,便在气隙中产生行波磁场,次级在行波磁场切割下,将感应出电动势并产生电流,该电流与气隙中的磁场相作用就产生电磁推力。如果初级固定,则次级在推力作用下做直线运动;反之,则初级做直线运动。
            直线电机早在1845年就有人提出,但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才得到开发和应用。其结构简单,在需要直线运动的地方,采用直线电机可以实现直接传动,不需要一套将旋转运动转变为活塞直线往复运动的中间转换机构,因而使机器设备总体结构大大简化,体积大大缩小。容易密封,反应速度快,随动性好,直线电机容易做到无刷无接触运行,动子在运动中毫无机械阻力,这是其它传统驱动装置无法竞争的优点。此外,它还有控制方便、额定值高、精密定位和自锁等独特的优势。

网友:
实际应用中有哪些例子呢?我在想用到仪器中的一些小的执行机构或者动作中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精密设备中很多都用到直线电机,欧洲的一些机床也普遍采用。

楼主:
用于高速加工中心和其它大行程数控机床进给系统中的大推力、长行程、高精度直线电机主要优势在于利用电能直接产生直线运动,所以无需任何中间转换机构。与间接产生直线运动的“旋转电机+滚珠丝杠”进给系统相比,其优点在于:
    1、没有机械摩擦,结构简单、体积小;
    2、从复定位精度高;
    3、行程理论上不打滑,稳定运行;
    4、可以提供很宽的速度范围,加速度很大;
    5、运动平稳;初次级之间只有直线导轨,没有其它机械传动环节,因此维护简单,精度保持时间长;
     6、容易密封,不怕污染,适应性强,推力大,灵敏度高,随动性好。

网友:
前一段与直线电机打了一次交道,用了K公司的永磁直线电机做了一个项目,大推力直驱永磁,
主要需要考虑的有:10倍推力的电磁吸力,磁场防护,直接位置反馈等一些问题。
其它有兴趣的可再做交流。

网友:
直线电机目前在国内主要还是应用在FPD、PCB、水刀及半导体精元等产业,机床行业我们用的还不多

网友(2008-01-06):
我接触过的直线电机都是医用的,推力不是很大。

网友(2008-08-14):
推力不大,价格太贵。

网友(2008-09-13):
我要找直线电机在机床上的应用,其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网友(2017-12-26):
直线电机的优点:高速 高加速度  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