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展开对么?

楼主(2007-11-24):
2个都是CAD  文件  有专门的 Z 形弯板模具

网友(2007-12-28):
我不知道你的展開系數是多少`   跟我的有差

网友:
展开系数和用多少勾的下模有关。

网友:
RE:回复 一楼

你用Z形弯板模成型须用小料试模,得出折弯系数,然后在进行展开。

网友:
和我的不一样
内R2.0
2.0的料厚应该是按照内R为0的计算法
和我算出来差很多
1.72毫米

网友:
2.0的板,角度为90的话我们用3.6.   100度用3.0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是上海新奇生电器的工程师    我们公司是用(日本AMD折弯机)   SPHC(热板)T=2.0    角度90度     折弯扣除量为3.35MM       折弯系数为0.65MM     和SPCC(冷板)是一样的!我们用的是宝刚板!    不知道你用的材料   要试折算出折弯折弯扣除量的!

楼主:
这个东西已经做出来了  前天发货发到CAT了   我是试了2次才搞定的。 一次是试延伸率(和我展开的尺寸差0.2),一次是板上的孔没排部好导致折弯变形。
外回复7#  我们公司的弯板机是日本小松的  06年底买的  板是SPHC    是从上海进的货  应该是宝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