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种气控阀叫什么

楼主(2007-11-24):
有谁知道这种气控阀叫什么,其内部构造是怎么样的?

楼主:
是老外的东东
应用部分图纸:

楼主:
这种阀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
1为输入气源
1上方带测压点的为输出口
21.1a位置所标的为一个手动旋钮,可以调整输出初始压力,即当右边e1,e2,e3没有输入时,输出压力由其调定。
e1的左边有一个“+”,代表当e1有气压输入时,输出口的压力为:初始压力+e1的压力。
e3的左边有一个“-”,代表当e3有气压输入时,输出口的压力为:初始压力-e3的压力。
同样在e1和e3都有输入时,输出压力为:初始压力+e1的压力-e3的压力。
e2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别人着么教我的,刚接触这种阀,不知道塔内部的构造是怎么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上,有意思的一种阀,它叫什么名字呢

楼主: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正待专家释疑。

网友:
我都找了气动方面的专家,没看见过。该图元件的品牌?

网友:
新鲜事物,和气动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没见过。

楼主:
好像是NORGREN的,我们用它的比较多。

楼主:
我最近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致画了一个原理图,大家看看怎么样,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
e2的作用我还不知道。

楼主:
在这张图纸中还有一个阀39.1a(b),各位有见过的吗?

楼主:
我今天去现场看了,这个阀是FAIRCHILD的,是用在纸机压光机上的。

楼主:
都没有人见过这个吗?

网友(2008-01-04):
可能用的是射流元件,可查查资料。

网友:
应该和电器控制有关吧. \1 }  }1 S! S% L$ c
压力继电器?

网友:
张工:是通过气动来控制液压,气液联动.压光机控制的闭合,中高辊加载的控制,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楼的那个是一个气控的溢流阀,从其原理图上基本能看出个差不多来,第一个的阀的原理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2011-12-07):
没见过这样的呵呵.希望有原理图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