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铣床加工,总有10多丝的偏差---求助

楼主(2007-11-24):
我的数显铣床加工的工件总有10多丝的偏差,机械上做了调试,问题依旧存在,有人说是数显表的问题,要进入数显系统校对原点,但我无从下手,在此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
检查滑尺和定尺的间隙是否大了,运动是否平行,然后置零。还不行,调整一下增益。

楼主:
(还不行,调整一下增益, )        如何调增益,请你说详细一点好吗?
楼上这位,同名不好吗,说明我们一定有相似之处啦~~~~~

网友:
检查传感器的尺身和机床的导轨平行度小于0.1MM,具体把百分表吸在床身上,打传感器的尺身。

网友:
看到该问题,无从下手啊.
哎!用过那么多数显尺,都是精确到微米的,但还是没办法给楼主解释,哎!惭愧啊!
重头来吧!
首先,数显尺的安装.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固定好定尺和动尺.严格按照要求检定尺和动尺的安装精度,这些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和检测方法.
然后,用千分表较准数显表的增益.千分表走多少,数显表就要变化多少.具体参数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
至于零点,那是无所谓的,不影响检测精度,只是方便使用而已.要是就是喜欢设,那说明书上也有详细说明.
如果楼主看不懂英文或其他文,你把说明书发上来,我给你把需要设置的地方翻译一下.就好了.
不过我用过的FAGER的数显尺的说明书可有好几种语言,包括中文.
10丝!哎,好大一个数啊!

网友:
看不懂。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