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材料做模具铸黄铜件才能不粘模具?

楼主(2007-11-25):
我们现在用铸铁做的模具铸黄铜件总粘模具,模具越用越大,这样就增加了成本,请问用什么材料做模具铸黄铜件才能不粘模具,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是否可考虑失蜡铸造。

楼主:
我们的产品要求也不高,还要用车床加工的,没必要用失蜡铸造,我听别人说把模具的材料换了铸件就不粘模具了,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做模具,

网友A:
那你们做的是压铸还是重力铸造,铜合金压铸具的材料有:3Cr2W8V ,3Cr2W9Co5V ,3Cr3Mo3V ,3Cr2W5Co5MoV ,
TZM ,BK30硬质合金 ,马氏体时效钢 ,4Cr3Mo2MnVNbB(y4) ,3Cr3Mo3Co3V 等,不管是那种工艺,换成模具钢应该比铸铁的会好的。

楼主:
谢谢!我们用的是重力铸造,我们现在用的铸铁模具铸铜件模具上粘的好像是锌,用模具钢做模具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2008-05-07):
引用 网友A:
那你们做的是压铸还是重力铸造,铜合金压铸具的材料有:3Cr2W8V ,3Cr2W9Co5V ,3Cr3Mo3V ,3Cr2W5Co5MoV ,
TZM ,BK30硬质合金 ,马氏体时效钢 ,4Cr3Mo2MnVNbB(y4) ,3Cr3Mo3Co3V 等,不管是那种工艺,换成模具钢应该比铸 ...

压铸铝分压铸用铝合金和砂型铸造用铝合金,铜不需要这样考虑?
一种材料既能做压铸,又能做重力铸造?

网友(2009-08-07):
不懂,如果是吸塑或橡胶模具我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