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包的极限高度----请教

楼主(2007-11-25):
请教:1.0mm的SECC板打几个凸包后,翻边,固定M3的螺钉,凸包的极限高度可以做到多少?谢了

网友:
要看你的凸包的大小。一般可以做到板材的3倍。M3可以翻倒2MM就是不错了。

楼主:
谢谢!
想做到15mm高度,顶上直径6mm左右,底部直径20mm左右,工艺可行吗?

网友(2011-06-23):
等待高手!

网友(2011-09-07):
目前我遇到一个,材料为1.2冷轧板,凸包尺寸为30*10*11.2,中间有一孔直径为6,不知道工艺如何.做简易模具,失败,10的尺寸破裂.

网友:
这个具体能做多少,要看你用的板材材质吧。

网友:
想要打的高一点的话可以适当增加模具R角。。。

网友:
15MM当然可以,莫说1MM板0.5MM的我也看到过

网友(点评):
顶上Φ6可能要改大些

网友(2012-02-21):
要看你的凸包的大小。一般可以做到板材的3倍。M3可以翻倒2MM就是不错了

网友:
顶你一下,好贴要顶!

周公解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