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取真空泵?---请教

楼主(2007-11-25):
怎样选取真空泵的型号和给真空泵配电机?一般考虑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
怎样选取真空泵?

好像跟温度、尾气量、冷凝液量有关吧,呵呵,前一段时间我们领导选过,可惜我没有注意啊!

网友:
真空泵与电机是相配对的,真空泵的选用主要参数是抽气速率及真空度。

网友:
怎样选取真空泵?

根据进口压力,出口压力,温度,电机一般是和真空泵配对的,

楼主:
我也知道电机是与真空泵配对的,而且真空泵的主要参数是抽气量和真空度,但有时候感觉不是那么简单,前一段时间有个客户叫我帮他选的时候,什么都不给我,就说一下管路的大小.像电机的功率主要根据真空泵轴的功率来确定,但真空泵轴的功率又怎样确定呢?

网友:
真空机组的选型还是比较有讲究的,比如:真空度的高低是什么级别?是含油机组还是无油机组?抽速是多少?这些指标说不清,这活儿不能接。

网友:
选用真空泵时,除了考虑抽气速率及真空度要求以外,更要注意购买者使用真空泵的具体场所、介质的情况。

网友(2008-03-14):
1: 真空度
2:抽气速率
3:所属行业
4:抽取介质
5:安装场所
ps:真空泵,都配电机的,固电机这块你考虑是否要变频电机?要求防爆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