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漏电---请教

楼主(2007-11-25):
我穿钼丝的时候怎么来是触电啊 就是机床上带电!身体不能同时接触机床和钼丝!请告诉我该怎么办?

网友(2008-03-17):
机床本身的原因
你可以把电流关掉
ON   OFF 该为最小就不会触电了

网友:
停机穿丝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机床电器原因,可能漏电,检查导线是否破损,特别是馈电线路(馈电块)

网友:
地线没走好吧?

网友(2008-05-10):
用万能表量下 如果电压低可能是地线没接好 ,电脑的静电, 机床的照明电漏电

网友(2008-08-07):
电机有没有漏电,检查各路线路,看看是不线路老化了

网友(2013-01-12):
线路老化了

网友(2013-12-14):
关掉电流输出。

网友(2014-01-17):
找懂的修吧 可别自己捣鼓....

网友(2014-07-16):
线路老化了,最大可能是步进电机线破皮与机床相接了,我碰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