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主轴用一只手的大拇指能压动0.005mm

楼主(2007-11-25):
加工中心主轴,我用一只手的大拇指能压动0.005mm,用了不到1年的,还没验收的(问题多多),  200万的呀,是不是我多心了?就是要能压得动?(我自己也觉得不可能!)
另,BT50刀柄上与主轴的接触面,不是主轴的锥面的全部,而是70%,而且,刀柄上有固定位置的黑圈、线纹。
精镗刀经常会打,M14丝锥常断,铰刀装上去跳动0.05mm(弹簧套夹紧的),我还没来得及改他们的切削参数,都是“交钥匙买卖”时的切削参数。
有一台的主轴的润滑有变白了,跟厂家说,还说是:用久了,油变质了!我厂同时买了两台,只有一台会主轴的润滑有变白。
大家看呢?我明天上图!!

楼主:
九成新加工中心主轴用一只手的大拇指能压动0.005mm

换个位置到这个版块,请教大家了!
加工中心主轴,我用一只手的大拇指能压动0.005mm,用了不到1年的,还没验收的(问题多多),  200万的呀,是不是我多心了?就是要能压得动?(我自己也觉得不可能!)
另,BT50刀柄上与主轴的接触面,不是主轴的锥面的全部,而是70%,而且,刀柄上有固定位置的黑圈、线纹。
精镗刀经常会打,M14丝锥常断,铰刀装上去跳动0.05mm(弹簧套夹紧的),我还没来得及改他们的切削参数,都是“交钥匙买卖”时的切削参数。
有一台的主轴的润滑有变白了,跟厂家说,还说是:用久了,油变质了!我厂同时买了两台,只有一台会主轴的润滑有变白。
大家看呢?

网友:
一般用手指是压不动的。那个力得用两手使劲推。估计到了1——2个丝。主轴精度不行了。不知道能不能收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攻丝最好不要在加工中心上干。特别是国产的加工中心。

网友:
如果你没有练过传说中的大力金刚指 那就不应该通过验收

楼主:
大力金刚指?我小时候练了会儿.
是HTing (音译)的设备,不算国产的了.攻丝断和主轴精度有关吗?

网友:
攻丝断?
带动力头的小型车铣中心(60万)都不会断!
如果主轴动了,那说明老兄的功力深厚,老当益壮!

网友:
那是绝对不会动的
你哪有那么大力
你那主轴跳动这么厉害,攻丝不断才怪

楼主:
精镗刀经常会打,也与此有关吗?
刀具是山特的,据说是后角大了,加工30的孔,用的是11度后角的TPMC060204  4015的刀片,刀具供应商说要换7度后角的刀片.能用7度后角的刀片吗?会不会干涉?

网友:
哦!让老外给骗了.是哈挺吧!这个公司应该还可以的啊!
主轴绝对不能有这样大的间隙的,肯定有质量问题.要求更换!就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检的.
锥面不可能100%接触,但也不能是高点或线接触.肯定不是刀柄的问题?
润滑油变白,不是油水混和了吧!
都说国产的油水混合可能,但老外的也油水混合,哎!

楼主:
据说是台湾的货,加了它的系统,砍了不少的价,结果……
检测方法是用表打主轴孔检测圆度时附带发现的。有间隙可能检测小了,没有的话不会检测出来,也就是说,问题大了!
1年里,已有另一台立加已经换主轴了。 ,洋人不可怕,都是纸老虎,可燃豆煮豆萁,汉奸可畏呀!

网友:
最怕就是这种货!找都不知道该找谁去!
东推西推的,扯皮啊!
还有啊,都是图便宜图的,都花200多万了,何必呢!买原厂的,质量有保证,售后有保证.就是贵点.
其实,要是只是主轴有问题的话,不用他们给修.只要退一部分钱就行.当然,退的钱最好能买一个新主轴.先询询价.
主轴这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估计是锁轴承的螺母松了,或者是隔套,压圈加工的尺寸有问题.拆开,找出问题,处理完装上,只是注意防尘.就是不行也大不了买个新的装上.
等着他们给换,猴年马月了!

游客

网友(2012-05-05):
这个方案实在.

网友(2007-11-27):
一、一只手的大拇指能压动0.005mm有问题,但没说清楚是相对主轴箱还是相对工作台,即间隙是主轴轴承还是Y轴导轨;
二、润滑油变白是油中含水超标了,是否机床进来时在路上淋雨了;
三、主轴锥面70%接触面要分是大端重还是小端重,是小端就不合格;

楼主:
1、间隙是主轴轴承,表吸在工作台上,表针在主轴孔里,手按压主轴端面的固定块;
2、设备来时还在包装箱里;
3、主轴锥面70%的长度接触面,但不是全接触,而是有两个固定点,其他的是线性的,基本是一半没有接触。

楼主:
测了两台,一批的设备,一台有0.003以上,一台有0.005以上。

楼主:
经过我仔细分析,0.005的间隙是由于表是吸在工作台上的,推的时候有相对移动,而在表上有体现.
厂家也来人到现场,同意我的观点.
同时他认为,刀柄上的锈痕不是由于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
楼主别把自己绕进去了.
你推表的时候有什么相对运动啊?5微不是个小数目,要分清楚是间隙还是弹性变形.

网友:
路过说两句,请楼主看看,^_^

不我知道你说的70%是什么意思,
BT50刀柄锥长是101.8mm,还有3mm安全距离,如果装在机床上:机床主轴端面与刀柄凸缘之门的间隔大于3.2mm,
你说的70%,那一定是有问题的,机床主轴啦叭口开口直径是69.85mm  刀柄的锥柄最大径也是69.85mm
如果只有70%,,看看你的刀柄,是正常的,那就请更换你的主轴吧,锥面相接太少,不能做高速重切加工,还有刀柄前端跳动也很大的.
另外你说的攻牙时断丝攻,大多都会断的,但是你说的M14,是不会断的,大多会断M6以下的,你们可以改用带扭力保护的攻丝刀柄,这种刀柄只要使用正确,是不会断丝攻的,
铰刀的问题:你说过只有70%接触,这样也就有跳动了,还有你用装铰刀的刀柄是什么筒夹,如果是ER的刀柄那是一定问题的,
因为ER筒夹就分了好几种,用AAA级的,如果想要更精的,就用ASC,ASK内的刀柄,这种刀种也是用筒夹内的.

网友:
你说的那个不用压也是有的,这个和机床主轴设计有关系的
关于油的问题,那和专用及更换和清洗有关系,这个用高级的一些品牌(美俘)的应该是不出现的
还有要跟换和天加 的要看清楚油的详细数据,现在的油很细化了

70%这个是已经不错的数据了,一般的企业使用1年后所有刀柄面积几乎大不到70%
这个设计到的问题很多,要看加工力对此的影响为主,其次的保养问题
保养的学问很深的,要想达到90%的以上  是很简单 的
但是要做一些合理破坏处理,这个要对BT50的结构详细的了解以后才可以做,不清楚的很容易把刀柄系统搞坏的
这个我不说.有钱企业定期换新刀柄就好了哦
现在的也不算贵,大的,高的中等力切削的刀柄也不超过3000,呵呵.

网友:
楼主工夫不错啊! 手指压到平衡点上啦!呵呵! 四两拨千斤啊! 要不就是金刚指!

网友:
台湾的????
不会是友嘉的吧???????????
他们家的主轴很多存在刚性不足的问题!(主要是轴承不行)
俺家干高精度活从不用友嘉的床子干,基本都用三菱的干!

网友A(2008-12-30):
润滑油变白,是油水混和了吧!
有可能是切削液进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变白,是油水混和了吧!
有可能是切削液进去了吧

确实是如此!厂家已经更换了关键零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为什么不说?
你是卖刀柄的?哈哈!一台设备10把刀具,15 台,好有钱的人才敢说这样的话!
估计我这样智商的人是想不出有什么:在工作台上做一个研磨心轴,找正后加工主轴锥孔的方法的。

网友:
联系那垃圾厂家,如果能用手指头按动那不玩完了,如果机器运转加工的时候,还不知道动多少呢 镗刀打了弄不好就这原因

网友(2012-04-16):
这样贵的床子买原状的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镗刀经常会打,也与此有关吗?
刀具是山特的,据说是后角大了,加工30的孔,用的是11度后角的TPM ...

打刀是机床问题不是刀具问题。他要改后角是增加刀子的强度,但是加工出来的零件我估计该偏还是偏。
不如你叫他先改着,改好了你干一台测一下精度够不够。

网友:
看你们这一年干什么活了,呵呵  国产品牌一年这内一般没什么问题,过了一年  问题多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