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度仪的困惑---请教

楼主(2007-11-25):
我们公司里有一台圆度仪,用来测跳动,圆度,圆柱度,每次调起来都很麻烦,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还有听说这台机器很贵,每次只用来测这样几个尺寸是不是太浪费了,我看报告的时候,里面有几个图形,一
直不明白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用来分析用的,怎么来分析呢?分析过后有什么用呢?
希望高手前来!谢谢!!

网友:
本来就是很麻烦的。同品种的零件量大的话根据你的零件特点做一些容易在圆度仪上调中心的简易工装可以稍微提高一下效率,比如你的仪器允许工件被测表面和仪器回转中心偏差量为0.05,那么你的工装就直接把定心精度控制在0.05以内可以省掉调整环节。你看看说明书,既然可以测圆柱度那么垂直度、同轴度、素线直线度等等应该也可以测了

网友:
你都没有说明你用的哪种的 人家怎么能好说怎么使用呢,这个有很多种,操作方法也不一样。

楼主:
三丰的!
不好意思,我知道可以测垂直度,平面度等等.

网友:
大批量的话用工装,如果是单个的话,本来就麻烦

网友:
很麻烦的,每次都要慢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