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铸铁毛坯里边的砂子

楼主(2007-11-25):
最近厂里接了一批活,做小型蜗轮机,可是蜗轮机外壳(铸铁毛坯)里边的砂子去不掉,请大家帮忙给我想一个办法,在这儿我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如果尺寸不太要紧,机加工看看能不能弄弄光点,或者外面涂漆掩盖。这是最省力的办法。如果实在不行,影响外观要求,就报废吧,铸件因为气孔,缩孔,砂眼,报废很正常的。

网友:
找高压气泵吹

网友:
使用碱爆

使用碱爆

网友:
我估计楼主想说的是:铸件表面粘砂,去除不掉。
试下喷丸

问4楼:使用碱爆
请具体讲解下原理?!!!

网友:
我们是这样解决的;
1.在芯子的表面要适当多刷一些涂料,注意要烘干.
2.有条件的话,采用树脂砂芯子,注意要排好气.

网友:
抛丸是最好的清理方法。

网友:
"小型蜗轮机外壳(铸铁毛坯)里边的砂子去不掉"
使用小型抛喷丸机可以搞定,在小型操作室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将抛头对准需要清理的地方,抛喷的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长或缩短。我们公司使用的是保定维尔机械厂生产的,专门用于抛喷小型箱体类铸件内外部。

网友(2008-11-27):
解决方法:
   1、振动清砂,有专业的振动除砂设备,通过振动是内部芯砂和表面型砂脱落
      典型案例:发动机水套孔内部的芯砂清理
   2、喷丸处理,用压缩空气的气流喷出高速弹丸打掉芯砂
   3、抛丸处理,用抛丸器高速旋转的叶轮抛出钢丸,打掉表面与内部砂子,你所说的铸件应该采用钓钩抛丸机

网友:
抛丸是最好的清理方法

网友(2009-04-15):
如果是沙包铁抛丸就不好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