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喷砂 打磨后直接化学氧化出来不亮---请教

楼主(2007-11-26):
这个社区好 人也好 我新来的 想学铝氧化望指教!
铝材喷砂 打磨后直接化学氧化出来不亮是什么原因?错在那 ?谢谢!

网友:
原因可能有很多,最大的可能是工艺问题,楼主要想知道具体原因,必须提供以下信息:
1.氧化前与氧化后的照片.
2.整个氧化过程的所有工艺步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脱脂 NaOH50-150g  加热 水洗 硝酸100-500g中和 碱蚀NaoH50-200常温 硝酸100-500g中和
 氧化  铬酸醉(Cr03)3.5~6g/L
              重铬酸钠(NaZCrZO7)3~3。5g/L
               氟化钠(NaF)0.8g/L
  水洗
 另:用此方法做无色(白色)氧化 氧化时间30秒左右 活加工出来后就像只把话洗干净了 看不出是氧化了。
谢了!

网友:
既然是无色氧化,所以基地是什么颜色,出来后就是什么颜色.
另外,楼主是否进行的是阳极氧化?工艺中为什么减去化学研磨一步?
从我个人的所知来看,如果只进行30秒的氧化,膜厚会非常薄,根本就起不到增加硬度的效果,

楼主:
谢谢!

化学氧化
不知道如何进行化学研磨一步
我在自学因有些另件要无色氧化目前阳极氧化我还做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材料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