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压接头的作用---请教

楼主(2007-11-26):
最近接触到测压接头这东西
不怕大家笑话,拿着实物看图纸都没看明白它怎么用
哪为大侠能帮我解答一下怎么用,需要接专用压力表吗,接头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闭合
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用在什么场合,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压接头一般接在液压或者气动管路上用于连接压力表或者其他测量仪器,它的内部有自封阀,可以连接带顶针的测压软管

网友:
测压接头接在液压管路或阀块上用于连接压力表或者其他测量仪器,它的内部有单向阀,可以连接带顶针的测压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计的时候主要考虑管路中有压力传感器或压力表要求校验的场合,平时你就当作一个密封接头不用理它。

网友(2008-08-27):
不是吧!老大这个你都不知道哦

网友(2012-03-30):
www.xhyyj.com永灵压件厂有

网友:
就像给汽车充气接头一样,有一个测压管的接头盒测压接头时配套的,快换式。一般这是用于某段油路的压力测试。

网友:
现场维护时会经常测压力,多看看,多问问老师傅就好了。

网友:
长见识了,问题同样关注啊。。。

网友(2012-11-12):
测压接头就是测试各点压力的呀

网友(2014-05-15):
PT系列测压接头 看下结构,配软管

网友:
测压接头是拧在阀块上或则元件上设置的测压点,需要测压的时候把帽拧下来接上专门的测压管看另一端的压力表就可以读出压力,主要做检修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