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autoCAD里的尺寸符号如何打出?

楼主(2007-11-26):
例如表示直径的、乘号等

网友:
按alt后215是×;
%%d:度数
%%p:正负号
%%c:直径

楼主:
谢谢,请问高手,有没有一份表格,便于查找,谢谢各位d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高手,有没有一份表格,便于查找,谢谢各位dd了。

常用的就是 上面那几个 没什么表格的

网友(2009-11-03):
2007 中的位置:修改-对象-文字-编辑-选项-字符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