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加工---求助

楼主(2007-11-26):
我有一个薄壁孔材料是20#钢的,单边厚度为2mm,内孔的公差要求为0.03mm,我们在加工过程中尺寸很不稳定,我们用气动量仪进行测量!我们是用开口套装夹的,在数控车上进行车削,加工好了以后拿下来测量尺寸超差的有很多!我希望有薄壁件加工工艺的朋友把整个加工工艺告诉我,谢谢!图纸见附件!

网友:
我没用过数控床,不晓得数控床上有恒温或冷却系统没,超差估计是在拿下来后,热涨冷缩原因引起超差?那是不是考虑在加工时加以冷却?

网友:
毕竟壁厚只有2在长度只有28.5的情况下是否考虑过工艺变形?
就是车刀对工件车的同时有一定的追力,就是挤压力.如果工件夹装方式没有用对,工件对车刀是否有一定的挤让移位?

网友:
楼主:是工件拿下来以后圆度不好导致孔径超差吗,假如是不要用开口套夹紧工件,我给你设计个工装,供你参考。

网友:
楼主:给你个工艺参考。(批量大)
1.落料。
2.车出一端面及孔。
3.靠端面及孔,车外圆及总长至要求(工艺要求控制外圆尺寸直径59-0/-0.05)
4.以外圆及一端面做基准车孔及斜度。工装见附件,但不是很好,装夹太慢影响生产效率。
如果用开口套装夹工件,机床卡盘压力是否太大,另外假如以外圆定位车内孔,工艺要求控制外圆公差及圆度,楼主再检查确认一下。

楼主:
不是很清楚,大哥是不是可以说得再清楚点,我也是刚接触这一块,谢谢了,我觉得光在车床上车是不行的,要到磨床上去磨吧

网友:
基本赞成冰雪钱意见,不过内孔表面0.8怎么达到?

楼主是无锡金暾的?

网友:
建议:做两套工装:
1.一套为可调节直径和轴向的内涨套,车加工用,把料下成几倍长度,每车一件,内涨套或工件毛料移动一个工件长度+余量,外圆车至尺寸,内孔留余,磨内孔、倒角至尺寸。同样调头车端面,磨到角。(调头同样用内涨套涨紧)。
2.做一个可转角度小磨头工装,批量生产时,可分车、磨两道工序做。

网友:
楼上大侠,可否把你可调节直径和轴向的内涨套图纸传上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回3楼,我的工装意思是工件放到本体孔里,压紧孔和本体外圆配合压紧工件,侧面压紧工件变形会较小,另外如果你用开口套,一定要控制工件外圆尺寸及圆度,软爪弧度(与开口套外圆基本一致)及夹紧力也要调整(你们公司应该使用的液压卡盘吧),我公司以前做过类似的工件,手枪钻里面的轴承套,采用的方法和你的方法一样,需要注意的细节都给你讲了,孔的粗糙度和你一样,当时是直接车出来的,能够达到图纸要求,(对刀片选择及转速有一定要求)。

网友:
和普通涨紧锥套一样,可用螺纹调节,也可以不要螺纹,让工件在锥体上移动后自动定位涨紧.

网友:
我们一般是把外尺寸适当加大,内尺寸干好后穿芯棒加工外尺寸。楼主提到用气动测量,需要注意的是先确定成品的变形趋势(圆度轮廓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看看你用的测头测量点布置是否适合零件的形状误差。论坛里有很多从事发动机缸套行业的朋友,也可以借鉴一下他们的做法

网友:
11楼大侠,从图纸上来分析,内尺寸车好后穿芯棒加工外尺寸可能没什么太大意义,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是怎样利用外圆控制好内孔尺寸。

网友:
为减少变形,在加工的过程中尽可能减少装夹力和切削力.用涨套让工件悬空加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哦.

网友:
支持冰雪钱大虾意见,这种零件用涨套式夹具,定位部分的圆度要求高

网友:
冰雪钱大虾的第3步加工,靠端面、内孔车外圆及另一端面,是用爪子直接撑内孔吗?请教。

网友:
不是用卡爪撑内孔,用内涨撑内孔,保证外圆圆度,再以外圆定位车孔。

网友:
用外圆定位来来镗内孔,侧面受力,减少变形,
支持冰雪钱的意见

网友:
但Ra0.8的粗糙度,用什么样的刀具配合多少的转速,能否透露一下,
在普通车床上能行吗???

网友:
回18楼,不能在普车上做,刀具用有涂层刀具,最后光刀主轴转速要尽量快。

楼主:
我们现在最后一道工序是在表面处理后磨内孔,把车削的变形量校正过来,可是在磨完以后还是不行,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把你的工序讲讲

网友:
这个怎么加工啊?用宏程序??

网友:
还有件事告诉你!涨套连接车床一头,也做成空心锥柄套入机床主轴螺杆锁紧.

网友:
楼上大侠讲的是否是仪表车床上用的夹头,你可否传个图纸上来让大家理解一下。

网友:
原理与弹簧夹相近,一个靠外锥夹内孔,一个靠内锥撑外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要用我的办法
先做一个胎,精车,淬火,精磨
再去订一个钢珠
剩下的你应该都会明白了

网友:
简单,给你个工艺,
  • 用直径65棒材下料,32MM
  • 加工内外圆,留量2毫米              普车
  • 热处理   人工时效   (20#钢好象没用)
  • 外圆见光,平两端面,精车内孔          数控车
  • 检验,如合格工艺如下:
  • 车心轴55mm+0.01  ,70MM长,外端加工0.3度的锥度长20mm
  • 穿工件前心轴上先套一56直径,外圆80MM厚13左右的附件,再上工件,大顶尖顶活
  • 反向车削,按图加工成型, 卸料时侯用附件向外轻碰即可。    普车或数控
  • 检验。(开机时侯不会附件乱跑,基本上是紧贴卡盘转动。)
我饿了,好久没有开荤,你请客

网友:
真是学习了不少,可我没见过内涨套是个什么东西 ?能不能请“围城太阳”发个照片或图纸来让我学习下。谢谢
Anthony_liao@126.com

网友:
这个工件也可以这样加工,内外圆粗车,各留0.3左右的余量,然后在数车用磁力吸盘吸住一个端面,找正外圆后,分别加工内孔和外圆,端面.一次装夹,就可以完成整个工件.

网友:
嗯是的,这个方法更好,更适用于精度更高的方法,比我的工艺方法要专业,
另一点是安装时候最好是定位安装,效率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
还是精加工前去应力时效简单

网友:
围城太阳,内涨套到底是怎样的?你能发个图纸看看吗?我实在不解!先谢谢了

网友(2008-01-05):
我也来说两句

在磨床上是怎么装夹的?材料是否调质?
我估计是磨床装夹不正确。

网友:
内涨套,有的叫锥形环健,现在运用在大扭矩的地方很多。像马达座上,大型机械的曲轴上都是用它取代传统的健连接。英文CAPLOCK给你们个网站自己看吧!我们的供应商哈哈!http://zjtcomcn.cn.alibaba.com/a ... omcn-1-5373567.html

网友(2010-08-15):
楼上的,可否给发个开口套的链接,他与内涨套 有什么区别,这2个我都没见识过。谢谢了

网友(2011-03-17):
如是圆管件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不知具体的形状和尺寸。不好讲。

网友:
图纸还要下的 叫我们怎么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