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大的油缸才能把30直径的圆钢折弯?

楼主(2007-11-26):
大虾们!5 E$ [$ q3 P+ T* B
              请问要有多大的推力才能在没有热处理的情况下把直径30的圆钢折弯。

网友:
楼主应该把圆钢弯曲的半径讲出来,圆钢的长度也应该考虑

网友:
这个题目应该是材料力学的,不是液压的。

网友(2008-03-24):
按你的贴,无论多么小的油缸都可以。

网友:
你问的应该是活塞多大,活塞杆多大的时候,并且还应该有个压力值的时候能弯30的圆钢,按照我的经验,活塞选直径125,活塞杆63,压力在5MPa,的时候就可以.

网友(2013-06-04):
折弯半径多大啊

网友:
这个得看材料吧

网友(2013-08-01):
杠杆原理,支点?材料屈服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