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路端---请教

楼主(2007-11-26):
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路端(虚线)是必须画在单向阀的导通端吗?
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路是比主油路要细吗?怎么分清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路?

网友:
是必须画在单向阀的导通端,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路是用虚线画的.

网友:
请看国标{液压气动图形符号},社区里有。

楼主:
补充一点: 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路是比主油路要细吗?在实际油路中怎么分清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路?

网友(2009-08-22):
补充一点: 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路是比主油路要细吗?在实际油路中怎么分清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路?
引用 网友A:
控制油口的接头比主油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