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材料:磁铁吸不住,有可焊性,不是铜---请教

楼主(2007-11-26):
我是做开关的,有客户说有一种材料磁铁吸不住的,有可焊性,但又不是铜的,因为会生锈的,价格和铁又差不多,呵,希望有知道的大虾能指点迷津,先谢谢了!!!!

网友:
做什么部件的?若是导电件的话除了铜铝好像就没有别的材料了吧

网友:
好象铝还是比较符合你的条件的啊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1Cr18Ni9Ti应该可以,就是价钱比较贵

网友:
有可焊性?钎焊?熔焊?

网友:
”价格和铁又差不多,“
大家讲的材料都是贵金属呢,好像不符合呀。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是不锈钢

网友:
可楼主说的是“因为会生锈的”,不会是不锈钢,

楼主:
呵,多谢各位楼主的回答,我认为可能还是铁的,不过经过了消磁处理,普通磁铁吸不住,如果用强磁铁应该能吸住的,过二天样品就会寄到,我好好的研究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