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切削液的间隔太长,把螺纹全部攻没了,可否补救?

楼主(2007-11-26):
今天晚上一个工人加工最后一道工序,攻丝M3的,由于加切削液的间隔时间太长,把螺纹全部攻的没有了,现在底孔直径都有2.8-3了,能否有什么办法补救吗?材质为铸铝102

楼主:
紧急求助:数量有500多只,损失将近3000元,能否有什么办法补救攻回原来的M3螺纹?

网友:
我们单位的铝制品多用钢丝螺套,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办法

网友:
对,这个办法我们有用过,即将螺纹孔往大了加工,然后镶上螺套,让这个螺套的内螺纹正好是M3的。

网友:
应该可以,我在发动机上看到底件是铸铁的,加钢的螺纹套,上缸盖螺丝,都没什么问题,楼主的工件我想可以试下

网友:
用钢丝螺套修复,要有什么注意事项,是否可以达到和好的产品一个的效果,

网友:
气体保护焊焊接后,加工,然后重来,,
这样,材料费用出来了,等于返工

网友:
对,钢丝螺套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还有加大后,攻丝,镶嵌在打孔攻丝,具体情况自己掌握了。

网友:
如果是铝材质的工件,一般通过螺套的方式连接应该比不通过螺套直接攻丝的螺纹连接要好,我们的产品,要求高的地方才采用螺套的。
    不是钢丝螺套,是一种内外均有螺纹的不锈钢材质套,外缘有防旋转的钢丝键(具体什么名称我不清楚,不知我这样描述是否妥当)。就是将螺套旋入已攻丝的孔内后,将钢丝销键打入,防止其旋动。
    还有就是上面7楼大侠有提到的,焊补后重新加工了。这个应该是非法操作吧!?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近来由于生产任务繁忙,很少有时间来上网,刚看到大家的回复。产品本身壁厚较薄只有2MM左右,而且又是出口产品,没有得到最终客户的认可,不敢擅自改动,这一批报废的500多只产品只好先放着了,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重新回炉了。

网友:
用钢丝螺套可以做到,因为钢丝螺套的底孔为3.1,攻丝后拧上钢丝螺套,就成不M3的螺纹孔了,不影响使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用钢丝螺套的话量这么小,操作起来不知道怎么样,成本是否会很高呢?

网友:
新乡好像有个厂子做钢丝螺套,我们以前用的是进口的,国产的不能反复拧得次数多了,可以自锁,即螺纹拧到哪个位置都很紧。你的零件基本上就相当于再加工一个M4大小的螺纹,装螺套的时候要有专用工具。你咨询一下相关厂家500个螺套的价格(应该很便宜)再算算成本

网友:
河南新乡印汽生产钢丝螺套,我们曾用过多种规格,修复滑扣的内螺纹,效果显著;钢丝螺套特别适用于较软材料上制作内螺纹。

楼主:
最近比较忙,还没来的及跟新乡的厂家联系,等忙完了这批货再跟他联系一下看,得到客户最终的认可再做决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