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接头的公称通径是指什么?

楼主(2007-11-26):
液压管接头的公称通径是指什么?

网友:
(转)
公称通径是管路系统中所有管路附件用数字表示的尺寸,公称通径是供参考用的一个方便的圆整数,与加工尺寸仅呈不严格的关系。公称通径用字母“DN”后面紧跟一个数字标志。
公称通径(nominal diameter),又称平均外径(mean outside diameter)。
这是缘自金属管的管璧很薄,管外径与管内径相差无几,所以取管的外径与管的内径之平均值当作管径称呼。
DN是公称通径,公称通径(或叫公称直径),就是各种管子与管路附件的通用口径。同一公称直径的管子与管路附件均能相互连接,具有互换性.它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管道外径或内径,虽然其数值跟管道内径较为接近或相等;
为了使管子、管件连接尺寸统一,采用公称直径(也称公称口径、公称通径)。例如焊接钢管按厚度可分为薄壁钢管、普通钢管和加厚钢管。其公称直径不是外径,也不是内径,而是近似普通钢管内径的一个名义尺寸。每一公称直径,对应一个外径,其内径数值随厚度不同而不同。公称直径可用公制mm表示,也可用英制in表示。管路附件也用公称直径表示,意义同有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