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泵机组,同轴度偏大这么多,可以用吗?

楼主(2007-11-27):
同轴度以前在学校里学的只是如何测量,印象中是为了检测泵轴与电机轴相重合的精度。现在我单位安装一泵机组,泵轴120mm,转速为1500rpm ,现在电机轴比泵轴的高了90c,也就是电机的基座偏高了,近泵端高了90c,远泵端刚好回0。试开机,基本没振动。按国标,这么大的轴的同轴度应该小于10c的,可安装公司的技术人员说电机的转速不高,联轴器也是弹性联接,可以用。我担心的是同轴度偏大这么多,运行的话会对轴承损害很大。可对方说同轴度大只是说振动大,对轴承没有影响,这种说法对吗?这台机组在这种状态下可以运行吗?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没有影响是不太可能的,只少对联轴器有影响,我原来看过一台,只是泵和电机固定在一起,因为要经常拖动,没有和地面固定,时间长了就和一台振动器差不多了,联轴器的声音也变的好吵,对轴承的损害大小,还要请高手指点,,关注中,

网友:
联轴器理论上说只传递扭矩,不应给两端的轴有太大的弯矩。
建议查联轴器的规格型号,查出具体参数,看看是否合适。

网友:
一位工作不严谨的技术人员!!!

网友:
电机和泵同轴度的检测方法我想楼主应该明白:可用直尺靠住联轴器的外圆,转动另一个检查二者最大外径的间隙变化;再转动过程中再看两联轴器的端面间隙是否均匀。这两方面的数值应符合说明书等技术文件的要求。
看来你说的对方是一个做事情很不严谨,也很不负责任的人。

网友:
这个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出在我们这个行业中的普遍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机器设备不及人家的好、耐用,为什么现在国外(包括香港)有去中国化的意向,其根本就是我们内部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明明安装要求的是0.1mm,你搞出个快1mm的结果来,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问题。现在我们搞设计的、搞工艺的,图纸不管画得怎么地规范,尺寸标注得如何严谨,如果碰上那位混蛋(请恕老马要骂人了)技术员的话,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现在我们公司也有这种的情况发生,一些产品出现了一些问题,拿上来一看,根本就啼笑皆非。按图纸、工艺等一系列文件,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偏偏事实就发生了。
    严谨的工作作风,不仅仅是技术人员要具备的,生产一线的工人亦然。大家有没有看昨天晚上央视的节目,安装嫦娥一号飞船的几位工人师傅,是如何严谨对待飞船的安装的。试想这工作让那位技术员做,飞船能上天吗?

网友:
我们的这台泵机组原来是电机的轴承出了故障的,更换了轴承后,不知怎么电机偏高了这么多,我的同事说以前一直有测同轴度的,没有什么问题,怎么换了轴承电机一下子就偏高这么多了呢?

网友(2008-01-03):
估计你原来的电机轴承出故障就是因为同轴度不好。。。。。。

网友(2008-04-11):
安装标准,重新对心即可,难度不大,加些铜皮就ok咯,严格执行标准对设备的寿命很有裨益。

网友A:
对于负荷大的设备,一定要保证电机和泵或减速器连接的联轴器的同轴度要求,必须要有专门的精密仪器来检测其同轴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负荷大的设备,一定要保证电机和泵或减速器连接的联轴器的同轴度要求,必须要有专门的精密仪器来检测其同轴度.
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按9楼说的办最简单易行、也最有效!!

网友(2008-07-10):
同轴度误差太大时,如果联轴器是弹性的,轴承一般不容易损坏,但是联轴器需要经常更换弹性体

网友:
假设电机轴承游隙0.06mm(一般中型电机轴承不会超过0.1的游隙),而对中表记到了0.9mm,轴线偏移这麽大,对轴承能没有影响吗?当然,当缓冲胶圈磨偏以后不会蹩劲了,但是循环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因对中不好引起的振动也是不可避免的。我见过一台泵,对中跑了,声音明显变化,停机后检测对中,表记1个多毫米,橡胶缓冲圈都被捻碎了。也许一时半会儿轴承坏不了,可是技术人员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个称呼。

网友:
我们搞对中从来没有像这样复杂地,还要用专用精密仪器来找正,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情况下就不干活了,我们是1800KW的电机转速3000转/分,带的高压泵要求对中不超过0.06。我们只有千分表、表架、撬扛、铜皮,不也一样使其达到要求。关键是责任心和技术水平要过硬。

网友:
不知道你所描述的是径向跳动还是轴向位移偏差??
径向跳动要不超过0.051mm才是正常值。也就是5丝。
如果是轴向位移的话对于一般离心泵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泵的转子都是可以轴向调节的。可以根据安装手册上的方法调节到正常值。

网友(2008-10-20):
水泵常见故障源分析和技术处理

一.运行中出现振动     1.管路支撑不稳,水泵底座或地脚螺栓松动是造成振动常见的原因,必须紧固各处螺栓,避免出现松动。     2.液体内有气体,仔细检查水泵及进水管路各密封面连接螺栓有否松动,密封垫是否损坏,泵体及管路系统零件有否损坏。     3.水泵与电机轴不同心,应进行调整,用皮带转动时,转动带过松或接头接触不良,也会引起振动。水泵叶轮不平衡运行中叶轮磨损或个别叶轮流道堵塞易造成振动,有时也因轴弯曲工叶轮不良失去平衡而引起振动。     二.运行中出现噪声增大     1.轴承噪声:声源轴承安装部位,一般用铁棒或螺丝刀抵住轴承安装部位,用耳听,为哗啦哗啦声。     电机噪声:一般是尖啸声,只能更换电动机。     气蚀噪声:声源在泵腔内,噼啪劈啪声。三.电机发烫中国泵技术论坛     电机外壁发烫,可能超电流运行,可关小出口阀门,调节到额定电流内运行,也可能是电机线圈质量问题,那只能更换电机。     2.转动零件出现摩擦,摩擦阻力加大,也可能超电流使电机发烫应停机检查转子是否灵活。     电机轴承处发热,可能轴承缺油或损坏,需维修或更换轴承。     工作电压过低,检查电路调整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没搞过经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