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系统,改普铣为数控---请教

楼主(2007-11-27):
各位师傅:

改一台普铣为数控铣床,采用国产系统,哪种牌子既经济又有精度?

谢谢。

网友:
国产系统不少,我感觉广州的还行吧,不过贵点,还有华中数控也还行,一般改数控我看用他们的驱动的比较多,也还可以。还有西南也还行吧,好像都是小床子,还有个叫广泰的,便宜,不好,建议不用。好像还有叫力鼎什么的,没有用过也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如果你们加工的部件精度要求不高,国内找一般的就可以了。
如果精度要求高,我劝你不要改。很麻烦。而且故障多。精度也很难达到。

网友:
以上的系统我都用过,就我个人而言广州的系统稳定性要好点。

网友:
华中数控比较好,但价格贵,如铣床比较好如用三菱E60也是个选择

网友:
只要是常见铣床,说清型号,可直接买南京仁和的改装套件。(包括数控系统、滚珠丝杠,电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