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非要反镗不可?---请教

楼主(2007-11-27):
机械加工中常用到反镗加工,可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反镗不可?难道反镗的效果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满足某些特殊的要求?
望高手指教!先谢过!

网友:
你说的反镗加工是镗刀从下向上走刀吗?若是,应该是为了盲孔加工的排屑吧。

网友:
这个问题没实际实践过.乱说两句:
正和反涉及到刀具的受力和角度,应该是为了提高表面的质量而采取的方法.
效率和质量是矛盾的,有时就要根据要求来平衡两者的关系.

网友:
跟加工要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