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命题正确吗?

楼主(2007-11-27):
过一线与两球相切的面有且只有两个(定理),
那么推论,“过线上的任一点与两圆相切的面与线与球相切的面重合”正确么?
那位高手帮忙证明???谢谢!!

网友:
我看定理就不大对,如果直线通过球或直线和球相切,那就不成立了。

楼主:
对不起,我没有说清楚,把楼上说的那两种情况除外即“直线通过球或直线和球相切”,那么推论还成立么??

楼主:
论坛里的高手那里去拉??不要谦虚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没有说清楚,把楼上说的那两种情况除外即“直线通过球或直线和球相切”,那么推论还成立么??

排除的两种情况说得不对。

应该为:直线通过球,或直线与一球相切,与另一球不相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