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电镀时镀铜和不镀铜会影响性能么?---请教

楼主(2007-11-27):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铝合金6063T4表面镀铜和不镀铜会影响什么?不镀铜的铝直接镀镍和铬会对附着力有影响么?

网友:
铝合金6063电镀时,一般采用镀铜、镀镍、然后再镀铬,多数单位采用这种工艺,用这种工艺必须镀铜起防锈作用,不镀铜也可采用双层镍罩铬。铝合金直接化学镍镀铬也可以,镀化学镍后要进行活化处理。我见过有的单位采用这种工艺生产,结合力也很好。铝合金电镀件结合力测试可采用热震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镀铜主要有两个作用:
1.降低成本,镀镍多少钱?
2.铝、铜的结合性比铝镍好

楼主:
呵呵,谢谢两位的指教!我们公司有个产品是铝合金镀半光全光镍再镀铬,现在正在试验中,其中一项试验是APGE,不知道不镀铜会不会影响附着力,试验会不会失败,希望大家多多给与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