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联接,是不是螺栓选的越粗越好?

楼主(2007-11-27):
论坛里好多人在讨论设备螺栓连接紧固是不是越紧越好的问题.
那么,在不考虑经济因素的情况下,螺栓是不是越大越好?强度等级越大越好?

网友:
肯定不是了
1.太过紧了,拆卸不方便,甚至只能破坏性拆卸
2.要考虑设备的震动,太紧了,会损坏设备或者螺栓

小弟拙见,请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好,
每种螺栓都有一定的预紧力矩,根据材质、精度、牙型,数据不同。拧得太紧就等于是在用失效螺栓,再加大规格,又拧太紧还是在用失效螺栓。
连接面是否完好,细牙防松
我用的螺栓是用40Cr做的10.9级细牙螺栓,不加垫片,法兰面粗糙度达图纸要求。

网友:
我很同意2楼的看法,螺栓强度选用在理论值的基础上乘个安全系数就行了。

网友:
要考虑结构、工作状态等

网友:
根据额定载荷从设计手册上选一种就行了,,
不能无病呻吟啊!!!!!!!!!!
记得节约,,大的比小的贵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