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处理的零件,中性烟雾试验能达到多少小时?

楼主(2007-11-27):
卡车气制动系统用的储气筒内外表面是喷塑处理,喷塑处理的零件中性烟雾试验能达到多少小时?

楼主:
还没大侠来解惑呀!自己顶一下。有关于喷塑处理的零件的耐腐蚀性要求及试验方面的标准吗?

楼主:
唉,我挺急的,请鬼狼斑竹帮帮忙吧!

网友:
看你的钝化处理类型和膜的厚度了,一般48h没什么问题

楼主:
零件是磷化烘干处理后喷塑处理,采用静电喷涂法,手工喷涂,喷涂层厚度50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这么厚啊
其实中性烟雾试验只是检验涂层的致密性,丙烯酸或环氧树脂不与NaCl反应,只靠Cl-渗透,渗透到基材才能反应。在粉体流平性好的情况下,500微米至少可以撑160h,相当于自然环境6~8年

楼主:
谢谢温度计的解惑!
1.该零件用的应该是聚酯树脂,零件用于室外,耐候性要求较高,丙烯酸或环氧树脂的耐候性都不好。
2.我看到过该零件用后大概3年左右已经有大块大块的红锈及涂层脱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忽略了你做的是汽车产品。
按照你说的产品,应该是TQ4对应的耐腐蚀性涂层。
冲击:50kg.cm   弹性:1mm  硬度大于0.6   耐盐雾大于500h   其他测试同TQ1
饱和聚酯类的耐候性是不错,但防蚀、抗蚀性不如环氧,一般是把它们复合来用,汽车漆一般都是环氧底+十几层面漆
3年就有大块脱落说明没有"防"好

楼主:
温度计大虾,该零件由于结构限制,只能采用喷塑处理,TQ4是油漆标准,喷塑零件的耐腐蚀性要求可以用油漆标准的要求来吗?

网友:
标准只是一个性能要求达到的指标,也就是最低要求。汽车标准中好像没有对粉体涂装有规定,而你的产品又属于汽车部件,那至少应满足TQ4的或者客户的规定。若想追求更高的境界,只有自己定了。

楼主:
我怎么觉得兜了了一个圈子,其实我要知道的是采用聚酯树脂粉末静电喷涂的零件,采用手工喷涂,厚度500微米的零件中性烟雾试验能达到多少小时?或者说50-500微米之间不 同的厚度相应能达到多少小时?温度计大虾,你说"丙烯酸或环氧树脂不与NaCl反应,只靠Cl-渗透,渗透到基材才能反应。在粉体流平性好的情况下,500微米至少可以撑160h,相当于自然环境6~8年",那聚酯树脂粉末喷涂后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看你的工艺级别了。正常500微米250h没问题的但是要注意缩孔

楼主:
工艺级别?有哪些工艺级别?怎么区分?如果要求是125小时需要什么样的工艺级别和涂膜厚度?

网友:
波浪涛涛朋友!
不知道你是作项目的还是做工艺的。
工艺级别是指你的品质控制、技术实力、供应商水平等等,根整个业界衡量的。简单的说就是你们公司在行业中的位置。
朋友你问得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假如说,我的供应商用不饱和聚酯类粉体喷500微米厚的涂层。我认为他能过400h的盐雾没有问题,因为我了解他所采用的原料、品质控制态度、技术层次。
因此无法定量给出你结果。之前的数据,是认为你公司的水平为中等制造能力的基础上的。

楼主:
温度计朋友,谢谢你的解答,我不是做项目的也不是做工艺的,是做商用车设计的,看来我还得找我的供应商了解他的原料、品质控制态度、技术层次。

网友(2009-11-24):
发个JIS标准的资料参考一下 聚酯树脂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