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主轴刚度的措施有哪些?

楼主(2007-11-27):
提高主轴刚度的措施有哪些?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简单,我是新手,希望各位大侠能够告知最多的方法。
谢谢!

网友:
简单来说:
1、直径尽可能大;
2、跨矩尽可能小;
3、通过热处理增强物理性能。

楼主:
1、增大主轴直径;
2、选用好材料;
3、淬火处理;
还有吗?

网友:
再具体的,要视乎实际使用场合来有针对性地设计,在教科书上有举例介绍的。
实际上,您这样的问题,是很泛的,没有具体数据,我们也不好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提高轴承的精度     (1)合理的选择轴承
                     (2)合理的调整轴承的间隙
(1)合理选择主轴的直径
                     (2)合理选择主轴的材料
                     (3)合 ...

请问:合理的调整轴承的间隙  怎么调整?

再说,不应是淬火处理把,严格说来是不是调质处理来提高刚度呢?毕竟轴还要有一定的韧度啊.

网友:
应该是调整轴承的轴向间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合理的调整轴承的间隙  怎么调整?

再说,不应是淬火处理把,严格说来是不是调质处理来提高刚度呢?毕竟轴还要有一定的韧度啊.

在生产工厂里,调整轴承间隙,一般使用专用的工具,如果在使用的场地调间隙,在首次安装如果有厂家帮助,可以使用专用工具,如果是在保质期以外自己的维修工人调整则是凭借经验和基本的量具,以及一些试加工的办法。大多数正规工厂的产品可以十几年不用调整主轴,好的可以达到几十年不用动。

网友:
用电主轴,精度高,速度快

网友(2009-10-05):
主轴刚型号 机床刚性不好叶没用

网友:
不知道哪家的车床电主轴做的比较好?

网友:
小弟补充一点:选择合金钢和进行淬火等热处理对刚度的影响不大,因为影响刚度的主要是弹性模量,而不同钢铁材料的弹性模量差别很小而且很稳定,热处理不能改变弹性模量。选择好的材料,进行合理的热处理,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地发挥材料强度方面的潜力。另外,硬的表面有高的接触刚度;热处理对尺寸稳定性也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视加工对象而定,电主轴未必就适合;且电主轴成本高,功率也不会很大。

网友(2009-11-04):
可以采用预紧的方法来提高刚度

网友(2010-05-22):
我想问一下,机床结构一般刚度为多少,我现在算一个机床的立柱的刚度,

在受最大力的情况下,刚度为200N/μm,请问这个结构符合要求吗?

网友(2012-05-23):
如果中间跨距大,受力等情况也都清楚,可是怎么计算主轴轴径呢?

网友:
五楼的说的很全面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