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镁板可以加工1200高的机柜吗?

楼主(2007-11-27):
我公司的机柜想用铝镁板,但是由于铝镁板特性-软,折弯后的立柱强度恐怕不够,而且立柱开孔挂螺柱,这个孔会不会变形。从网上看到很多威图大机箱都采用铝镁板,请各位指教!

网友:
框架采用型材就行了, 国内做铝镁合金柜子的多了.我以前也做过两年,最高两米八.

楼主:
我们做的都是非标柜,型材不一定适合,请问楼上,我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增加一些加强筋

网友:
可以 如果不想变形 那么最好是用铆钉的方式连接

网友(2008-09-05):
对,铝板多用铆钉的方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