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2.0,一点对话框,PRO/E 就自动关闭

楼主(2007-11-27):
我今天在网上下载了个PRO/E2.0   安装完成后,打开程序出现一个对话框,一点对话框,PRO/E 就自动关闭。怎么修改啊。

网友:
应是安装时破解没成功。一般是因为那个license.dat中的MAC地址和你的网卡不匹配。要把那个license.dat中的“HOSTID=PTC_HOSTID=”后面的替换成你网卡的MAC地址。有很多处要替换。

网友:
安装PROE3.0吧,很稳定的,功能也比2.0的强大

楼主:
那只有这样了,我用的是3.0注册机。你们谁有2.0注册机啊。

网友:
proe3.0  M090 很好用,而且稳定,破解的很好,verycd.com中可以找到。现在的4.0都是测试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有这样了,我用的是3.0注册机。你们谁有2.0注册机啊。

2.0的,试试吧

网友:
请教破衣高手

请教破衣高手,我的破衣2.0英文版,3.0中文版,在进行钣金设计时,创建第一面薄壁不是有平整,拉深,旋转,混合,偏移五种方法吗?可是我的就是没有拉深这一项,我买的是林清安的教材,有人告诉我吗?

楼主:
高手们,哪位仁兄给我远程控制下啊,我昨晚下了个3.0 ,今天早上装了,又出现2.0那问题,我QQ是68741631

楼主:
谢谢,我的软件终于好了

网友(2010-04-30):
wj jk alj lkjlkjsd d